联想昭阳E47A主板进水烧了

楼主(2013-05-07):
联想昭阳E47A主板进水烧了。请问哪位有这主板电容电阻标示  有请发个高清图来看看这块(内存供电芯片)。主板断线有点严重。又看不清。

网友:
海是换板子吧!!!!!!!!

网友:
这样还修? 本身你的照片也不太清楚啊

网友:
就是要烧掉那块的。电容电阻标示啊。烧得看不到了啊

网友:
这样的 还能修吗?

网友:
我没有 但祝LZ好运哦~~~~不管修好与否~~~都要上来说说哦

网友:
估计还是换板吧,板层不保啊

网友:
我的个天.烧成啥样了.内部的线怎么接.难道要飞线????

网友:
查图子,看图修

网友:
烧了个洞还修?

网友:
好大一个洞

网友:
哦~~~卖糕的!还是换吧,就算修好了,也怕后续问题,麻烦的要死

网友:
主板内部可能烧坏了 ,还是换板吧

网友:
找图纸看看,烧的地方好像没有电阻电容之类的,而且好像只烧了一层吧!以前我哪烧了2层且比你这还宽些都弄好了,但要把第一层削掉才好弄。

网友:
z这样还 搞啊换板了

网友:
换板吧   这样了  估计板子里面也有问题了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网友:
图太大传不了

网友:
烧毁区域图片,只能这么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