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源与主板不兼容?

楼主(2013-05-07):
一个台达DPS-475CB-1服务器电源,不能在普通台式机主板上使用,经查是线序问题,改线后,空载加电自动启动,接一精英主板使用正常,今天换另外一块主板,通电自动加电,各电压输出正常,CPU风扇狂转,系统无法启动,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源与主板不兼容?
cpu
风扇狂转

网友:
怀疑PG信号兼容问题,请教高手如何处理?

网友:
用诊断卡测试了吗?怀疑没接鼠标键盘,卡在自检

网友:
请教什么是线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