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31液晶不通电

楼主(2013-05-07):
如题:接一个19显示器,LCD的,不通电,拆机发现开关是好的,电源板如图所示,测了一下,大电容处有300V直流电压,测输出端12V只有4。59V,5V只有0。25V,低了,换过光偶和431还是老样子,看到心片和开关管是集合体,无从下手了,没有遇到过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网上找了PDF看不懂,有没有什么简单说一下这个心片的条件,引角定义什么的?/心片是TOP254EN,PDF上传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拔了驱动板也一样,电压低了,以为是驱动板拉低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改板或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在看下启动电阻好坏

网友:
只能跟换一个 供电IC 看看

网友:
换5v的整流管看看

网友:
这板我上个月修过一块,故障跟你的一样,也是电压低,最后还是更换了TOP254EN解决。

网友:
楼主这是明显的供电不足导致的,看看电源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TOP254EN芯片吧

网友:
拜托楼上的,12V和5V不正常,怎么扯到启动电阻和5V供电管,晕擦,。电源IC完蛋了,你看看这个IC吧,。

网友:
更换那个液晶驱动芯片就行啦。。。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  换下

网友:
你既然有IC的资料,那就查一下其工作条件。

网友:
芯片挂啦!有电压,但不正常都与芯片的时间控制脚有关,或者于反馈有关

网友:
有芯片先换芯片,没芯片就查工作条件,确定芯片问题再订。

网友:
换个电源IC就好了

网友:
  换电源芯片就好!

网友:
这个板做工不错

网友(2017-04-13):
芯片坏的几率大   这种集合芯片和 开关管的

网友:
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供电IC换一下 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