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Y470 求高手助阵

楼主(2013-05-07):
型号Y470
故障是人到独立显卡,机器是摔过的。到手时机器大电流加焊了显卡供电IC6264就好了 现在认不到独立显卡 测了没有显卡供电 所有条件都满足 换了个芯片 供电出来了  还是认不到 测了下晶振没起来 加焊了显卡 晶振起正了  隔了一个晚在来看现在供电没有了 于是加焊了下芯片 有出来了0.92V 由于猜测是不是冷开机就不行 洗洗了芯片周围开机电压始终不出来了 加热 不行了。芯片确定焊好了。测了对地阻止在0.04 把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都加焊了一边还是不出  各位朋友快快出招啦加

网友:
机器是摔过的难修呀,有可能有断线或者芯片接触不好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摔过的机子确实不好修~~简单的很简单,复杂的很复杂~~~有些小件掉了都不知道~~~那个一样的板子对比修起来比较好点

网友B:
下mos管G级是不是5V  查一下反馈  自举是否断线

网友C:
摔过的机器不能按正常思路去修,有时隔层短路了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过的机器不能按正常思路去修,有时隔层短路了也有的

开始有正常输出过电压  隔了一晚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mos管G级是不是5V  查一下反馈  自举是否断线

没有电压  反馈没断线的  我只订了个芯片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摔过的机子确实不好修~~简单的很简单,复杂的很复杂~~~有些小件掉了都不知道~~~那个一样的板 ...

这机器确实有点难修  仁宝代工的现在板上都没几个标识 又没点位图

网友D:
难道要上徐老师的摔机大法

网友:
摔得机器  怀疑显卡焊盘有问题

网友E:
供电芯片周边的电容   一个一个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芯片周边的电容   一个一个的换

一个一个换 。。。再换个芯片不行就这样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要上徐老师的摔机大法

具体怎么说

网友:
掉件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摔过的  太难搞啊  最好找个图对照下有没有掉什么小零件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