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奇怪问题

楼主(2013-05-07):
今天一台联想R400机器。本来客户拿来修暗屏的。更换高压板和屏,故障依旧。、
拆机。差保护电阻。全部正常。测屏线电压。。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居然掉电了。。
重新插拔,待机正常。发现跳变完成就掉电。只插CPU。0。5V左右稳定。再插内存。跳变完成就掉电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小弟啊。。。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啊。。。

网友:
屏线接口旁边的保险烧了吧?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屏线接口旁边的保险烧了,不会引起掉电

网友:
几个保险都量一下, 估计就那问题

网友:
没人知道了吗~~~~~

网友:
掉电有短路

网友:
检查一下屏保开关

网友:
看了半天 没看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是不是拆机的时候将电子拔掉了?这机器没电子是掉电三次,机器才亮的!

网友:
哦  应该是暗屏   的机器   被你测短路了吧

网友:
兄弟 修机器 要有系统哦...屏暗 很明确的现象 你要知道测量什么...不能瞎摸

网友:
还有这个掉电...TB是要检测几路电压的...具体去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