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用驱动板鼎科2270接电源高压一体版的接法

楼主(2013-05-07):
通用驱动板鼎科2270  2个接口 一个是接高压条的 上面标记12V  5V  GND EN ADJ  还有个接口4针的 12V 12V GND GND 像这样的驱动板 接电源高压一体板该怎么接? 谢谢大家了!

网友:
高手在哪啊!

网友:
接5V,GND  EN

网友:
5V不理,接电源12V和GND,拉两条线ADJ和EN过一体板相对应的接口

网友:
驱动板一般都是5V的   所以你应该接5V  GND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