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C被雷劈 求助无线能用 本地用不了

楼主(2013-05-07):
网卡换过了能认到 驱动什么都正常插网线 本地网卡是打X 不知道怎么修 给个指示
求助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网线本身的问题呢?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还是移动那边的网线连接的转换器被雷击坏了

网友:
主板网线接口问题吧

网友:
看一下接口,测量网桥,还不行那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看看网桥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是新手,我觉得既然网卡都打烧了,那么网桥也肯定坏了。

网友:
测量网口到网桥到网卡的线路

网友:
接口到线圈断线没有

网友:
网桥可能性大哦!楼主要不就看看网卡接口
同意楼主:
5.0
xukexin
同意楼主:

网友:
网口是好的。网桥找不到 一样的型号 最后还选择改USB网卡 接线 修一天也累了 没办法中的办法 技术不好太多的无奈

网友:
网线接口可能有东西烧了

网友:
网卡挂了,换网卡芯片

网友:
应该还是网桥的问题

网友:
来自: 辽宁大连
网桥是不是防雷击芯片

网友:
网桥是防雷保险的 算不上芯片

网友:
先换卡芯片

网友:
网卡雷击坏了,更换没用,一般都是用过USB网卡,修复率很低也很麻烦。

网友:
网桥啊 看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