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没修好一块板子

楼主(2013-05-07):
翔升的,G41V供电复位正常不跑吗,做桥,刷BIOS还是不跑,我的心都凉透了,一点信心都没了,不知道该咋办了,哪位高手修过这样的,指教下

网友:
换过cpu吗,全供电板正常吗,换个诊断卡试试

网友:
插上显示器看看,有些板不跑马一样能显示

网友:
把232 声卡 网卡 挨个拆,看外观。只要用心。就一定可以。另外。把U坐的上盖挑开。用硬刷子沾洗板水顺方向清洗一下。意想不到的效果

同感

网友A:
CPU座子呢.测了没有.

网友B:
FSB测了吗?总线供电测了吗?IO换了吗?网卡拆了吗?PCI的帧信号测了吗?BIOS的SPI有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B测了吗?总线供电测了吗?IO换了吗?网卡拆了吗?PCI的帧信号测了吗?BIOS的SPI有波吗?

有供电,我拆了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B测了吗?总线供电测了吗?IO换了吗?网卡拆了吗?PCI的帧信号测了吗?BIOS的SPI有波吗?

PCI的信号怎么测,具体点好吗

网友:
跑马卡上的rst只是pci总线上面的,cpu上面不一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呢.测了没有.

能具体点吗

网友C:
论坛里有不跑码检修思路,你找找看,应该是置顶贴吧。大概是这样: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桥旁边所有电感电压,所有s极不对地的mos管的s极电压。刷bios,拆外设,换io,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有不跑码检修思路,你找找看,应该是置顶贴吧。大概是这样: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桥旁边所有电感电 ...

可以置顶吗

网友:
可以试试主板看看  没有办法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洗盘水冲冲桥,有可能会好哦

网友:
要放弃了,把网卡声卡全拆了,没用了,IO加焊了,真不知道该测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