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1530 有背光无图像问题!!

楼主(2013-05-07):
机器是独显的 G84-600-a2  大家都知道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的显卡之前修过, 客户还同意修,然后就留下下了。上BGA植球后问题还是老问题,外接正常。这个1501的屏上去 显示了好多画面,想着是显卡坏了 就定了芯片换上去接老屏还是不出图像,屏线拆开看看也没断呀。是屏码片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呀,真的不知道哪里问题,请大师们分析分析!!

补充内容 (2013-5-8 11:15):
搞定了,以前有个颗粒换过。最后还是他坏了,换个显存就好了!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
在换一个桥试试,还不行,那就跑线

网友:
现在换的新显卡和老的故障一样,不可能也是坏的吧?屏放到别的机器上没问题。

网友(2014-06-14):
显存坏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