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断剑C.G31H 不过内存

楼主(2013-05-07):
同行拿过来是不跑码的,后来把755座子洗洗,能跑码了,插第一根内存接口,跑A2,报警,不过内存,插另一个接口一直跑到C1-E0--C5等一直重重跑码,后刷了BIOS,查内存供电只有1.68V,正常应该是1.8V,修吧,换了管理芯片等还是一样,在网上看到别人也遇到这个问题内存电压也是那么低的,说刷BIOS好的,我刷了官网上三四个BIOS也是一样,内存也换了好几根了,一样的故障.内存供电(偏低)系统总线,VCCSPD,VTT这些都正常,用带灯测内存接口也是正常的,无招了,谁遇到这个问题,说一下,压过北桥也是一样,不想加焊北桥那么快,怕到时加挂了,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最后一招就是加焊北桥了.

补充内容 (2013-5-10 19:53):
看7楼,这一块板已经拿走了,但换座子那一块还在这边,今天拿了一个新的E6300的去试那个换座子,一直跑不过内存的,用新的CPU去试,正常跑马也亮机了,估计这块板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
是一直检测不到内存报警吗?跑内存线路了,看是不是电容漏电拉低了电压  建议你看看着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256-1-1.html

网友:
一个接口是检测不到报警,另一个接口是检测到了,但一直重复跑码,不报警,应该还是内存不过,电容没有鼓包,明天回去把电解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A:
  I/O  时钟换下。

网友:
测io时钟,clkin和pciclk,顺便换个cpu试试。

网友B:
有没有换过bios块?

网友:
今天把北桥加焊无果,IO也换了,还是一样,今天还换了一块775座子的板,跑码也是重复跑码,不过内存.真怀疑是CPU问题,不可能那么巧的,又没有E系列的U试,只得这一块了,这个CPU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会挡LOGO的,客户的换下来的做测试的,那天得找一个CPU试一下换座子这块板才得,这一块已经还给同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过bios块?

BIOS刷过,BIOS芯片也换过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O  时钟换下。

IO换过,还是一样,至于时钟,时钟芯片很少坏的,我修那么多板还没有遇到时钟芯片坏的

网友:
先不要做什么先,查电路

网友:
把那条报警的插槽拆下来。

网友:
查查1.8v被谁拉低了。还是一直就没出来

网友:
如果板子跑码不成功,内存电压是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换过,还是一样,至于时钟,时钟芯片很少坏的,我修那么多板还没有遇到时钟芯片坏的

我就修过反复跑码就是时钟坏的 。有没有排除 网卡  声卡 com口芯片。

网友:
供电,时钟,内存到北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