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高压保护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3-05-07):
请同行高手们提供一下液晶显示器高压保护的一般检修方法流程,不要直接去保护的那种维修方法,个人感觉不太安全。最好是通用的方法,就是显示几秒钟就不显了,电源灯正常亮的。谢谢

网友:
通过去保护的目的,是能够腾出充分的时间测量,根据所测数据分析,到底是哪一路保护动作,然后对相应电路进行分析检修。
维修没有所谓的必杀技,也不存在那么多的通病,脚踏实地分析,本本分分维修!

网友:
我说的通用方法就像修电脑一样,拿到手上一个显示器,知道它是高压保护,那么第一步是做什么?或是怎么测量,然后是做什么,测量还是替换?  再接下来又是怎么做? 按你说的第一步是去保护,然后测量各组数据与正常值做比较,哪路输入不正常再检修这路,是这么个情况吗?

网友:
唉 直接换了 得了  修也不一定能用住

网友:
硬要说通病,那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A:
楼主相对还算上路!
去保护的目的,无非就是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测量各点电压,然后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不难得出是哪一路引起的保护,那么就顺藤摸瓜呗!
CRT因为大家都维修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将各部分电路引起的故障基本存入了大脑,所以才导致必杀技的出现,但是这招用在液晶维修上,除非有高深功底的人士才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相对还算上路!
去保护的目的,无非就是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测量各点电压,然后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不难得 ...

是不是先代换逆变高压线圈来判断呢?脑子有点糊涂了,能不能说一下液晶整机的工作原理,就是先后顺序,记忆力不好,听讲过,但忘了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又好又安全

网友B: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外接一组好的灯管,目测外接的灯管亮否,再换另一边,就可以断定是否是灯管问题或高压板的问题,再逐一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外接一组好的灯管,目测外接的灯管亮否,再换另一边,就可以断定是否是灯管问题或高压板 ...

本来就是亮几秒钟就灭了,他们不都说亮一下就灭一般是高压保护,那还有可能是灯管问题吗?

网友:
都是直接换板  修? 修死你也没几个钱赚  我们又不是搞科研的。 修个高压保护的功夫 用在修高端显卡什么的都比这个效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