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本如何修啊

楼主(2013-05-07):
方正的 板号SW1—MB   笔记本 又时触发(就正常了  可以使用) 又时不触发   不触发没有3V 5V  测工作条件都正常  换个芯片也是这样(8734A)  发现低端管控制级有5V  怀疑保护  换电容  也不行 测没找到问题 但发现加电后 在拔下电源 5V电感对地0 要等一会阻止会到 40  有时 100

网友:
要附带图纸才好修呀

网友:
把待机的上下Mos管换点试试

网友:
这个是电容放电吧,刚断电电容上还有电,放完了量到的就大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 我倒是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