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5-S3G一个通道不认内存的维修

楼主(2013-05-07):
一个朋友拿过来的主板,型号是技嘉的GA-P35-S3G,支持DDR2双通道,4个内存插槽。

故障现象是有两个内存插槽不能用,插上内存后无反应。
后来上网查阅图纸,知道是A通道的两个内存槽有问题,而B通道的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进入维修阶段,先查内存供电,时钟等都正常,14根地址线的对地阻值也正常,只剩数据线没确认了,因为没有内存阻值卡,一根一根测工作量可真不小,可是没办法。64根啊,还好,我有超级好用的万用表表笔,之前发过帖子,介绍过,很细可伸缩的测试针改造的。
对照图纸一个一个测量对地阻值,当测到199脚时发现阻值无穷大,正常的是500多,为了稳妥,把后面的几根数据线也都测了一下,都正常

找到问题所在了,很高兴,毕竟费了半天劲没有白忙。
此脚是连接到北桥的数据线,如果阻值无穷大,可能是PCB板断线,也可能是北桥虚焊。
经过检查,是主板上的铜箔导线断线了,而且断点隐藏在CPU的散热器固定脚下面,从外面看不到。
可能是机主自己安装CPU散热器造成的,有几处划伤,好像撬动过,最后直接飞线搞定!!!

这是自己修好的第一个主板,特发帖纪念一下,与大家共同分享。
各位看官,别忘了加分鼓励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5-9 14:03):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特在21楼奉送本人收集的DDR2资料,维修时可供参考

典型的暴力拆风扇搞坏的。。。

网友A:
这个方法有点烦,这么常用的工具没有。工作增加不少。

网友:
修好第一块板就是高兴,想当初我也是一样,不过现在没有感觉了

网友:
观察仔细     祝贺祝贺----

网友:
1看 2摸 3 测 维修先解决明显故障。!

网友:
维修是种乐趣,就像爬山比坐索道有感觉

网友:
维修就是个细心活。

网友:
呵呵,帮忙免费俢,客是一定要请的。连查资料,再加上俢,用了好几天呢

网友:
第一次能有这样的思维,已经不错了.

网友:
佩服学习了 问一下怎么测量那个地址线

网友B:
有点奇怪,楼主要是先把主板拆出来,也不至于费那么大劲,损坏点那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奇怪,楼主要是先把主板拆出来,也不至于费那么大劲,损坏点那么明显.

是啊,绕了一个大圈。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当初机主说他在玩一款赛车游戏时,突然死机,然后内存就认不出来了,只能插到下面的两个槽里。
他还提到清理机箱里灰尘后,又过几天后偶尔蓝屏死机,后来玩游戏时死机,就认不出内存了。
这让我感觉是不是某个元件坏了,根本就没想到主板上有断线了,因为他清灰后还正常用了几天。
现在总结这次维修经验,最好还是要把主板拆出来,放在机箱里障碍物太多,光线也不好,焊接时更不好下手!
在这次维修过程中,之前也觉得可能是CPU引脚接触不良,曾经拆下过散热器,当时注意力全集中在CPU座上,而且在机箱里,光线很暗,也没注意到固定脚,确实也不明显,不贴近看看不出来。
在此提醒一下像我这样的菜鸟新手们,最好准备一支手电,这样在光线暗的情况下也能看的很清楚,方便维修!

网友:
殊途同归,修好就是胜利

网友:
维修要,一问二看三摸四测,楼主走了个小弯路,不过修好了,可喜可贺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特奉献本人收集整理的DDR2内存功能定义等资料,觉得有用的帮忙顶一下,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资料来源于网络,维修DDR2内存时仅作参考,如有疏漏错误,敬请指正!

网友:
内存链接北桥排阻另一端VTT_DDR上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内存的时钟信号是不是 连接主时钟芯片的呢 电压也是3.3V

你说的3.3V是系统管理总线吧

网友:
学习啦,搞维修真要耐心,细心,用心啊!

网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917-1-1.html

网友:
支 持  一下

网友:
不错 啊
分析有理

网友:
第一次修板就这功力。以后必成大器!

网友:
祝贺祝贺
仔细观察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维修思路很重要,要不然你无从下手,楼主很聪明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没图纸 修起来 也很郁闷

网友:
修之前先要仔细观察,观察很重要

网友:
细心就是成功。

网友:
修板不易,发帖更不易,哥顶一下

网友:
hen重要的资料

网友:
楼主 你i的万用表 表笔是神马的

网友E:
修台式机主板,没有什么利润,楼主还费心查看图纸,台式机我一般都是换二手主板,换主板利润高。

网友:
哈哈,牛B,这样也让你发现了

网友:
遇到好几块主板是内存VTT烧断线

网友:
好耐性,给我早就不弄了

网友:
靠,真是细心的楼主,牛XX,顺便谢谢楼主给的那资料

网友:
1.8V?????////

网友:
楼主给的维修思路不错,赞一个! 不过维修第一要点“观”,,那么明显的外伤,应第一眼就瞧出来了,还应加强练习

网友:
学习了 修的号仔细哦

网友:
一个朋友拿过来的主板,型号是技嘉的GA-P35-S3G,支持DDR2双通道,4个内存插槽。

故障现象是有两个内存插槽不能用,插上内存后无反应。
后来上网查阅图纸,知道是A通道的两个内存槽有问题,而B通道的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进入维修阶段,先查内存供电,时钟等都正常,14根地址线的对地阻值也正常,只剩数据线没确认了,因为没有内存阻值卡,一根一根测工作量可真不小,可是没办法。64根啊,还好,我有超级好用的万用表表笔,之前发过帖子,介绍过,很细可伸缩的测试针改造的。
对照图纸一个一个测量对地阻值,当测到199脚时发现阻值无穷大,正常的是500多,为了稳妥,把后面的几根数据线也都测了一下,都正常

找到问题所在了,很高兴,毕竟费了半天劲没有白忙。
此脚是连接到北桥的数据线,如果阻值无穷大,可能是PCB板断线,也可能是北桥虚焊。
经过检查,是主板上的铜箔导线断线了,而且断点隐藏在CPU的散热器固定脚下面,从外面看不到。
可能是机主自己安装CPU散热器造成的,有几处划伤,好像撬动过,最后直接飞线搞定!!!

这是自己修好的第一个主板,特发帖纪念一下,与大家共同分享。
各位看官,别忘了加分鼓励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3-5-9 14:03):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特在21楼奉送本人收集的DDR2资料,维修时可供参考

网友(2013-07-22):
字弄那么大干嘛?我们看得到

网友:
很久没学习修主板了,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受益呀

网友:
楼主应当买点假负载,这对以后的维修有很大的帮助的,,也提高效率对不对。、

网友:
暴力啊   2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台式机主板,没有什么利润,楼主还费心查看图纸,台式机我一般都是换二手主板,换主板利润高。

换下来的板,客户不要的话,修好不是利润更高啊?

网友:
佩服学习了 问一下怎么测量那个地址线
佩服学习了 问一下怎么测量那个地址线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修得很仔细!

网友:
多出点这样的经验,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中路过看看有什么好东东

网友:
很细心的维修     资料很好 修内存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有点烦,这么常用的工具没有。工作增加不少。

不烦,有方法就好,累一点没有什么。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3.3V是系统管理总线吧

内存的时钟一般来自北桥,或附近的时钟芯片,这个时钟芯片的时钟来自北桥。

网友:
向你学习学习再学习。
真的是维修中人

网友:
这么有耐心,看来你是适合吃这碗饭的呵呵呵

网友:
一看 二模 三测 四掰  五烤

完事 扔

网友(2013-08-24):
楼主的细心和耐心没有白费啊,搞维修就是要楼主这的耐心和思路啊!顶起!

网友:
努力努力,楼主又离高手进了一步

网友:
看你飞线的位置,应该 是HWPG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看它是哪里产生的。查一下,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347-1-1.html

网友:
没阻值卡测维修很有耐性啊

网友:
这个是需要细心,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嘿嘿,这个不赖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修好了,不过这问题是不太难了,楼主不可骄傲啊。

网友:
做维修要的就是心细和耐心啊

网友:
不错,做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这种问题的还是比较多哟。观察观察再观察。

网友:
楼主不错
借助网络资料修好了机器
赞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维修要,一问二看三摸四测五压

网友:
不错。 有些主板隐形断线是挺难弄的。

网友:
修好每一片板子都是有成就的。维修是个细心活

网友:
第一次修很成功

网友:
这种问题有必要这么麻烦么 拿到手的主板 首先目测 正面反面都看下有外伤没有

网友:
楼主不错

借助网络资料修好了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