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8,5寸显示器图像延迟

楼主(2013-05-07):
接修一台长城18,5寸显示器,现象是输入电脑信号桌面图标延迟拖尾【类似于CRT电视拖尾】经检查个点电压正常,试着换了一块信号处理板刷机,结果还是一样,最后确诊为屏坏了【弄了一个屏代换好了】,但是用户不修了,让我白搞这么长时间。今天把维修经验分享一下,让同行们看看。。。。。

网友:
BOE 18.5寸的屏吧

网友:
板子坏了一般都会修的。
屏坏了不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