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杂牌主板的台式机不定时重新启动

楼主(2013-05-07):
两台主机的配置相同,主板G41(北桥G41,南桥ICH6,支持478CPU,支持DDR3内存),PCI-E磐石G210显卡,4G内存,新战线电源,希捷500G SATA硬盘。虽然故障现象相同,但是原因不同:一台是主机内积尘太多,CPU散热风扇积满了灰尘,影响CPU正常散热,导致CPU温度超标,所以重启;另一台主机内没有多少灰尘,各主要芯片温度正常,启动运行一切正常,看电影也正常,就准备交客户了,正要关机时,自己蓝屏了,到100秒时重新启动了,因为没有给出有效蓝屏指导信息,不好判断是哪个件出现故障,就把显卡、内存、电源都换了,再测试,还是同样故障,再扫描硬盘,也没有坏道,只有CPU和主板没有更换了,这种异形板子没有,正好手里有一个478针的CPU,把CPU换上,看了一下午的电影也没有出现蓝屏重启的现象。原来是CPU坏了,因为用Aida64的系统稳定性测试工具测试CPU10分钟也没有出现故障,就曾怀疑是主板坏了。这样就花费了我两天时间。

网友:
当时忘记拍个照片了,这个板子只有G41的型号,还是一张简单的绿纸贴。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ICH6是和865配套的南桥,被高人改为和G41搭挡,支持3代内存,478针CPU,什么都可以用最便宜的件,真是神人。

网友:
就是  有的板子可坑爹,

网友:
这东西也能改吗头回听说

网友:
小厂家设计的主板

网友(2013-06-21):
国产 同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