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宏基4530没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3-05-07):
宏基4530的机器,刚开始有声音,看电影大概有不到一个小时就没声音了

然后重启一下就又有声音了 现在直接怎么弄都没声音,

声卡驱动也重新装过了,右下角小喇叭正常

在系统里面放歌或者视频  然后打开录音机能看到波形 暂停视频波形没有 就是外放听不到声音  插耳机也没声音

附图一张:

求有点质量的回帖  不要在回什么 系统 驱动啊  试问做维修的这个会想不到吗? 肯定会先排除这些简单的才复杂

网友:
系统版本不符合应该是

网友:
换一个耳机插口试试,一定要换同一型号的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ok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开关关闭了

网友:
没资料,重装的系统啊,先排查下软件故障啊。

网友:
换个系统不行在换接口在不行就仔细查图纸了

网友:
查声卡功放查一下

网友:
系统 驱动 声卡 就这样一步步弄吧

网友:
装win7看看吧,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声卡附件测看看有什么不对劲,不行就换声卡

网友:
喇叭没声音时!声卡芯片烫吗!不行就换个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