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DP屡烧开关管的修复一例

楼主(2013-05-07):
收来的一个航嘉HK400-55DP,故障现象为插电无反应!

检查发现:主开关管炸裂,保险丝烧断,除几个变压器表面略呈发黄以及多处固定胶发黄变脆外,无其他明显肉眼可见异常!

进一步检查发现其中一个开关管基极所接的一个1欧电阻开路,更换俩个E13009L和那个电阻后,测量无其他短路...插电,有+5VSB,短接绿线风扇转...测量空载电压为
+12V=11.66V   +5V=4.86V   +3.3V=3.33V

感觉12V和5V电压有些偏低....加假负载测试....大约半小时后无输出...检查发现其中一只开关管BE击穿....BC正常,CE无短路,保险丝没断...也没损坏其他零件!

更换两个加速电容...更换损坏的开关管....空载电压依然有些偏低....继续加假负载测试...两天后...再次烧开关管....损坏情形和第一次一模一样

维修陷入僵局....遂搁置....

隔了一段时间....偶然修复了一个TT XP355的300W电源....也是属于疑难杂症一类的....故障现象为空载电压基本正常,加负载后有啸叫,负载越大,啸叫越明显.....而最后修复后发现....该电源在有故障时,+12V空载电压也是11.6V左右,但修复后12V空载电压为12.23V,由此得到启发....猜测该航嘉电源的12V空载电压正常情况下也应该在12V左右....这样的话...不需要等到再烧开关管才知道电源没修好...只需要发现更换某个零件后12V空载电压明显和11.66V不同就可以知道修好了....

再次拿出该航嘉电源....更换了7500B....然后用两个13007作开关管测试....发现12V空载电压变成了11.43V,反而更低了....很明显故障不在此......(以前更换7500后输出电压的确会有一些变化的)

根据开关管损坏的情形(BE击穿而BE和CE完好),猜测故障可能和开关管的驱动有关系,仔细检查了两个驱动管....没发现问题....试着更换两个驱动管....故障依旧.....检查7500B的8脚和11脚....在短接绿线和不短接绿线时有明显变化....测7500B之12脚供电电压,在短接绿线和不短接绿线时分别为15.45和14.9V......应该也属于正常.....

测7500B之14脚电压为4.92V....似乎比标准电压5V低了那么一点....而测+5VSB的电压也为4.92V...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更换+5VSB的两个滤波电容后,+5VSB倒是升到了4.98V....但12V空载电压仍为11.43V....故障应该并没有消除....

最后试着更换辅助电源给7500B之12脚供电的那组电压的滤波电容...测量7500B之12脚电压变为19V....再去测+12V空载电压.....尼玛已经由11.43V变成了12.17V....而+5V电压也变成了5.17V......

测量换下来的那个电容:容量正常,也没有明显的漏电.....但就是这个电容造成航嘉HK400-55DP屡烧开关管

最后的推断是:由于该电容不良,造成7500B供电异常,进而造成7500B工作异常.....导致主开关管的驱动异常....屡次烧毁E13009L

网友:
这一经验不错,7500供电那边用的是50V的小电解,太小颗,经常被忽视!

网友:
这个电容虽然容量还够,但实际上esr可能已很大,无法满足pwm工作时对电流的动态需要了。

网友:
检查7500B的8脚和11脚....在短接绿线和不短接绿线时有明显变化....测7500B之12脚供电电压,在短接绿线和不短接绿线时分别为15.45和14.9V......应该也属于正常..

我对8脚和11脚不熟悉,这2个脚做什么的?

网友(点评):
驱动输出,分别通过二只推动三极管来驱动主开关管。楼主说12脚在短接前后的电压在15.45-14.9V是正常的,是错误观点,正常短接后电压应该上升到18V以上才对,如果在论坛看多了帖子就不应该有这常识性错误了

网友A:
楼主说12脚在短接前后的电压在15.45-14.9V是正常的,是错误观点,正常短接后电压应该上升到18V以上才对,

呵呵....也有相当一部分正常电压是12V左右的....电路结构不一样...再加上部件的不一致性...差别就更大了.俺修理中碰到的极端例子子是最低到10V....最高是27V......

网友:
难道是电容高频性能下降?

网友:
高手啊。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后来就是一个一个换换到正常为止。可到后来也没有正常。总结一句话就是说要知道原理。

网友:
这个小体积电容靠散热片近,易失容,体积大了不易安装,35V/100UF小体积的电容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有相当一部分正常电压是12V左右的....电路结构不一样...再加上部件的不一致性...差别就更大了 ...

最低10V是对的,但短接PSON后,一定会上升,而不是下降!
另外楼主也没注意两个13007BE结电压是不是对称的。

网友A:
7500B的12脚电压在短接绿线前后有变化是在故障状态时测量的....正常后测量短接前后都是19V左右....基本没变化

这个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现象除了经常烧开关管外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现象..有些细节因为生怕太过凌乱没写出来....

之所以想到换那个电容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故障现象,在保持短接绿线的状态下,插上220V电源,风扇会转一下就停....在这个时候给+5VSB加1A左右负载的时候....偶然发现已经停转的风扇会重新转起来....进一步检测发现这个时候7500B的12脚电压会升高到20V左右.....这个时候才想到有可能是该电源的滤波有问题....

网友:
又学会了一招,以后常常自己动手,,

网友B:
修电源最先就要换掉待机滤波和IC供电滤波。这个两处滤波故障率最高,不管他坏没坏都换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500B的12脚电压在短接绿线前后有变化是在故障状态时测量的....正常后测量短接前后都是19V左右....基本没 ...

这种结构的电源,我测过的正常的电源中,只要短接绿线,最少的一个升高了6V,通常会达到10V以上,7500 12脚电压不上升或者上升值过小,都可以直接判那个50V47UF电容故障!

网友:
真的是长见识了,下次对于电源来说,先换了再说,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电源,我测过的正常的电源中,只要短接绿线,最少的一个升高了6V,通常会达到10V以上,7500 12 ...

呵呵...这个电源在修复后特意测量过的....7500B的12脚电压基本没有变化!

个人猜测,辅助电源的非5VSB电压之所以会在短接绿线前后会较大幅度的升高..可能是由于几个原因:
一 短接绿线后+5VSB可能会增加一些额外的负载,而通常辅助电源非5VSB的那个电压,其稳压功能是很差的,,特别是设计不太好的电路...+5VSB负载的轻微变化都能引起该电压较大幅度的变化!

二 在短接绿线产生+12V后....通常情况下的设计是会把+12V的电压再拉回去给芯片和驱动管供电的.俺修过的电源中很多都是从+12V的双二极管输出处,大滤波磁环线圈的前面接出去的....这一点的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出来后,通常情况下会比12V要高很多....(但也有电源是从大滤波磁环线圈的后面接过去的....)

而俺修过的那个短接绿线后7500B之12脚电压仍然为10V的电源.....应该是属于奇葩一类的.....因为此电源并没有把+12V电压反馈过去给芯片和驱动三极管的电路....自始至终都是靠副电源的非5VSB电压给芯片和驱动三极管供电....再加上该电源的+5VSB除了给电脑供电外,似乎在电源本身基本没什么负载....再加上该电源的这路电压本身就比较低吧....结果就成了这副摸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最先就要换掉待机滤波和IC供电滤波。这个两处滤波故障率最高,不管他坏没坏都换新。

老大所言极是....其实电源的很大一部分故障都是些电容鼓包什么的....

而俺可能是RP问题吧....除了那些明显鼓包的电容外....每次遇到无明显肉眼可见损坏的故障时,如果尝试更换输出滤波电容的话....千年难得奏效的....俺命苦啊....

网友:
很好的例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