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楼主(2013-05-07):
今天修了一台黑屏的,客服说显卡干过。我们没 多想跟客服说换过改良版的报了三百,心想换上就行了。
换上不行,搞啦几下,显存也干了,不行。接键盘灯不亮以为主板有问题,最后客服说在家时屏有闪过,心想屏可能有问题,找个屏接上亮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我去 那是客户吧 怎么变成客服呢 如果不亮 先试下外接啊

网友:
我也没整明白楼主的"客服"是什么意思.再说了,修本换显卡,上电开机你不看电流跳变吗??如果电流跳变正常,屏不亮的话,应该直接外接显示器了.还用干显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