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9Vg 故障维修?

楼主(2013-05-07):
开机可以亮 1分钟左右屏重新启动 再过一会就黑屏 显示器指示灯灭  等一段时间 显示器可以自己亮后故障反复!目前的维修经历:
1。跟换原装电源板后故障依旧
2.后来发现驱动板主控芯片 温度,购得该芯片 跟换后问题依旧
3,用风扇对驱动板散热,显示器正常工作,
请问什么地方坏了呢?

网友:
AOC按键漏电的不在少数.我觉得你这种现象,应该把按键板去掉后,再测试!如果还是一样的话,那就更换驱动板吧

网友:
不接按键板 问题依旧

驱动板 主控芯片温度高 找不到它的发热原因

网友:
实在不行 就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换了吧

网友:
电源板已经换了 驱动板这款显示器没有批量生产  淘宝含运费要100元呢

网友:
可能是三脚那个电源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换1117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是不是驱动板上的东东啊

是,不知道具体型号,可能一般是上面说的1117,一般这个发热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
1117 有没有代换的 型号 请提供 谢谢

网友:
AP1117E33LA原始的芯片
我现在手中可以找到的芯片
APL1117 AK28712
1117C840017
LD1117A LADAVJ
有可代换的吗?

网友:
“开机可以亮 1分钟左右屏重新启动.............”
更换驱动板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上的2个1117 电压一个3.2V 一个1.79V换过晶振
故障依旧存在??

有哪位大仙指导一下?

网友:
这个现像一般是高压输出部分,你把16V和25V的电容全换了试试,先看输出数据正不正常,如不正常驱动板也有问题

网友:
电源换的淘宝拆机板 和原配的电源板 故障依旧

网友:
还有方法吗?

网友:
为什么不用通用驱动板试看看呢?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正常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