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W坏了,能用铜丝直连吗

楼主(2013-05-07):
优派VA1912wb电源板,15v供电电路上的保险W断了,能用铜丝直接连接吗?

网友:
确定后面没有短路情况下可以这样做,但是有配件的情况下不允许这样搞,电路设计的时候有这个东西就有它的价值

网友(点评):
谢谢指导,这个保险用0欧电阻代替可以吗?

网友:
如果安数达不到原值的情况下你还是连起来好了

网友:
最好不要,只有在你完全确定后面线路OK的紧急情况下才可使用,但不建议,相对有了保险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不建议连 怕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