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接屏掉电,求思路,求帮助

楼主(2013-05-07):
接修一台SL410K进水机, 同行转修的,进水部分主要在ISL6237  3,5V待机部分,同行换过ISL6237还有IO,我只说下我修的吧,是BIOS的1脚和IO的101脚断线了也就是BIOS的SCE#这里开路了,外接试了一下,全都正常,就交出去了。

同行一会就过来说接屏掉电,马上测试一下,接上屏线后,电流正常开跑,在1。6A本来要亮屏时掉电,自己手里有个好板,用好板接了同行的屏没有问题,这里就说明了同行的屏线屏都是正常的开始接着修吧。

对着好板,打了一从上到下LVDS各信号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问题,不插屏线的时候,测了对屏线接口的3V   LCDVCC   VIN三个电压也都正常,接上屏线后LCDVCC刚有3。3V就掉电了

看上面的图,LCD VCC是+3V经F4通过Q15转化过来,我先取掉Q15接电试,屏背光可以亮了,就开始锁定LCDVCC这路开始查了,上面很明显了M92_ENVDD 高压平——Q16导通——Q11和Q12截止——  Q15导通,插屏线时测了一遍,条件都满足的,没办法,直接连上Q15 1 3脚试了下,还是掉电,
又想是不是+3V有问题,

示波器就监测了+3V +5V在外接时的情况也是稳定的,

没思路了,高手们帮帮忙,想想还有哪里我没有想到的,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A:
量下Q16  2脚稳定吗 还有你要是想试的话 把Q15 Q11都去掉 然后再短接Q15  1 3脚   你这个估计是ENVDD不稳定引起的 顺便排查下LCDVCC的那个C310

网友:
LZ不妨分开来试下,不用高压条的时候,屏暗的情况看能否掉电或单独用高压条的时候是否掉电,还有就是单独用屏线试下,不接屏和高压条等情况都试下,这样判断更准确和缩小范围!

网友:
直接飞3V供电过去看看  如果掉的话可能是3V供电带不起负载,

网友:
没看这个供电是不是3V系统供电经过其他8脚管子转换过来的,你可以直接从电感3.3V电感那里飞到屏里。还有可能屏数据线有是不是断线。信号线2根短路了也有可能。我碰见过5V转3V的稳压管在到屏供电的控制管开机屏一亮就掉电的。那个机师稳压管挂了

网友:
我碰到过差不多的      电压测量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连负载不行    最后把它一路的电容换掉才好的    你可以看看它一路的电容有没有变色的  果断换之

网友:
从电源口直接飞线过去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过流保护 这一路的电容换下  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把Q15换掉,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还有,如果屏的灯管老化(漏电),电流过大也会掉电,楼主不妨外接一个正常的灯管试试看看。这个故障可以说是IBM系列的通病。搜索下论坛很大类似的故障。

网友:
把Q15换掉,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72391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Q16  2脚稳定吗 还有你要是想试的话 把Q15 Q11都去掉 然后再短接Q15  1 3脚   你这个估计是ENVDD不稳定 ...

维修中,Q15  R168  C310我取掉了,才短接的Q15   1,3脚

网友:
直接找个3V 飞上去 不行??

网友:
还没有解决,求思路啊,

网友:
我这个还没搞定,顶起来

网友B:
会不会是保隔一块的问题,亮屏后负载电流加大,保隔未完全导通致电压下降而掉电。看下保隔管的G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保隔一块的问题,亮屏后负载电流加大,保隔未完全导通致电压下降而掉电。看下保隔管的G极电压是否正 ...

双路电源,对屏单独供3V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