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英文收集

楼主(2013-05-07):
同行有就多传一点集少成多,不是全有全要大家                        UHF超高频段
UREGISTERED未注册
SW开关
UI用户接口BSIC专用集成电路
BAND频段
BAND-SEL频段选择/切换
BUFFER缓冲放大器
BUS通信总线
DET检测
Circuit Diagram电路原理图
Blick Diagram方框图
PCB板图
LayoutPCB元件分布图
Receiver收信机
Transmitter发信机
Interface界面,电子电路基础知识2,接口
Power Supply电源系统
射频电路
A模拟信号
AFC自动频率控制
AGC自动增益控制
APC/AOC自动功率控制
AGND模拟地
ANT天线
ANTSW天线切换开关
AM调幅
BPF带通滤波器
CP-TX RXVCO控制输出接收锁相电平
CP-TX TXVCO控制输出发射锁相电平
DUPLEX / DIPLEX双工器
Duplex Sapatation双工间隔
DCS-CS发射机控制信号:控制TXVCO与I/Q调制器
FILFTER滤波器
Gen Out信号发生器
GAIN增益
GSM-PINDIODE功率放大器输出匹配电路切换控制信号
GSM-SEL频段切换控制信号之一
G-TX-VCO900MHZ发射VCO切换控制
IF中频
IFLO中频本振
LO本振
LOCK锁定
MODFreq调制频率
Mixed Second第二混频信号
PA 功率放大器
PLL锁相环路
PADRV功率放大器驱动
TXRF发射射频
TXEN发射使能
TXENT发射供电
TXIN发送I信号负
TXIP发送I信号正
TXON发送开
TXQN发送Q信号负
TXQP发送Q信号正
TXI发射基带信号
TX-DEY-OUT发射时序控制输出
TXQ发射基带信号
UHFVCO超高频/射频VCO
VHFVCO甚高频/中频VCO
SHFVCO专用射频VCO(NOKIA)
VCO 压控振荡器
VCTCXO温补压控振荡器
AMP放大器
CTL-GSM频段控制信号
Diplex双工滤波器
SUPLEX双工器作用相当于天线开关
LPF低通滤波器
MAINVCO主振荡器(Motorola)
MIX混频器
Anternna天线
RFConnector射频接口
BALUN平衡于一不平衡转换
Direct Coner Siorl Lionear Receicer直接变换的线性接收机
Carrier载波调制
POWCONTROL功率控制
POWLEV功放级别
RFIN/OFF高频输入/输出
RADIO射频本振
RFADAT射频频率合成器数据
RFAENB射频频率合成器启动
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X接收
RXIN接收输出
RXON接收机启动/开关控制
RXOUT接收输出
RXEN接收使能
RXIFN接收中频信号负
RXIFP接收中频信号正
RXIN接收I信号负
RXIP接收I信号正
RXQN接收Q信号负
RXQP接收Q信号正
RX-ACQ接收机数据传输请求信号
RXI接收基带信号(同相)
RXQ接收基带信号(正交)
SAW声表面波滤波器
SF超级滤波器
SYNCLK频率合成器时钟
SYNDAT频率合成器数据
SYNEN频率合成器启动/使能
SYNSTR频率合成器启动
SYNTCON频率合成器开/关
TX 发送
TXEN发送使能
TXOUT发射输出
TXPWR发射功率
逻辑音频电路
AFMS来音频信号
AAFPCB音频电路板
ATMS到移动台音频信号
AUDIO音频
AUX辅助
AVCC音频处理芯片
AUTO自动
A/L音频/逻辑板
COBBA音频IC(诺基亚系列常用)
Base band基带(信号)
BDR接收数据信号
CLK-OUT逻辑时钟输出
CLK-SELECT时钟选择信号(Motorola手机)
DEINTERLEARING去交织
DECIPHRIG解秘
I同相支路
I/O输入/输出
MODEM调制解调器
MCLK主时钟
MDM调制解调器(Motorola手机)
MISO主机输入从机输出(Motorola)
MOD调制信号
MODIN调制I信号负
MODIP调制I信号正
MODQN调制Q信号负
MODQP调制Q信号正
MOS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Motorola)
PCM脉冲编码调制
Q uadrature modulalion正交调制
Q 正交支路
SMOC数字信号处理器
WATCHDOG看门狗信号
WDG看门狗(维持信号电压)
A/DC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
AF音频信号
CCONTCSX开机维持(NOKIA)
CCONTINT关机请求信号
D/AC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的转换
DDI数据接口电路
EMOD Demodu Laticon解调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
FBUS处接通信接口信号线
MCLK主时钟
MOD调制
MOEM调制解调器DM
PD/PH相位比较器
PLL锁相环
PURX复位信号(NOKIA)
SLEEPCLK睡眠时钟
LCDCLK显示器时钟

ab》地址总线
accessorier》配件
adc》模拟到数字的转换
afc》自动频率控制
agc》自动增益控制
aged》模拟地
afms》来自音频信号
alarm》告警
ant》天线
antsw》天线开关
atms》到移动台音频信号
base》三极管基极
batt+》电池电压
b+》内电路工作电压
buzz》蜂鸣器
cdma》码分多址
control》控制
cpu》中央处理器
d》数字
dac》数字到模拟的转换
d b》数据总线
dcin》外接直流电愿输入
dgnd》数字地
dtms》到数据信号
dfms》来数据信号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
emitter》三极管发射极
en》使能
etacs》增强的全接入通信系统
ext》外部的
feed back》反馈
fdma》频分多址
fh》跳频
fl》滤波器
fm》调频
from》来自于
gain》增益
gnd》地
hook》外接免提状态
i》同相支路
if》中频
int》中断
i/o输入输出
ictrl》供电电流大小控制端
led》发光二极管
loop fliter》环路滤波器
lspctrl》扬声器控制
mclk》主时钟
mic》送话器
mod》调制信号
mopip》调制i信号正
modin》调制i信号负
mute》静音
ofst》偏置
on》开
onsrq》免提开关控制
powcontrol》功率控制
powlev》功率级别
pwrsrc》供电选择
pll》锁相环
q》正交支路
ram》随机储存器(暂 存)
ref》参考
reset》复位
rf》射频
rfadat》射频频率合成数据
rfaenb》射频频率合成启动
rssi》接收强度指示
rx》接收
rxon》接收开
rxifp》接收中频信号正
rxifn》接收中频信号负
sat-det》饱和度检测
saw》声表面波滤波器
spk》扬声器
spi》串行外围接口
swdc》末调整电压
synstr》频率合成器启动
synclk》频率合成器时钟
syndat》频率合成器数据
synton》频率合成器开/关
sw》开关
tdma》时分多址
temp》温度监测
txvco》发送压控振荡器频率控制
tp》测试点 tx》发送
tx en》发送使能
txon》发送开
vbatt》电池电压
vrpad》调整后电压
vpp》峰峰值
vppflash flash》编程控制
vcxocont》基准振荡器频率控制
vswitch》开关电压
vcc》电愿
vco》压控振荡

A
A 模拟
AB 地址总线
ACCESSORRIER 配件
ADC(A/O) 模拟到数字的转换
ADDRESS BUS地址总线
AFC 自动频率控制
AGC 自动增益控制
AGND 模拟地
AFMS 来音频信号
ALARM 告警
ALEV 自动电平
ALC 自动电平控制
AM 调幅
AMP 放大器
ANT 天线
ANT/SW 天线开关
APC 自动功率控制
ARFCH 绝对信道号
AFPCB 音频电路板
ATMS 到移动台音频信号
ASIC 专用接口集成电路
AST-DET 饱和度检测
AUC 身份鉴定中心
AUDIO 音频
C
CDMA 码分多址
CONTROL 控制
CPU 中央处理器
CIRCCITY 整机
COLLECTOR 集电极
CALL 呼叫
CARD 卡
CEPT 欧洲邮电管理委员会
CH 信道
CHAGCER 充电器
CHECK 检查
CLK 时钟
COL 列
CP 脉冲、泵
CS 片选
E
EMITTER 发射极
EN 使能
ENAB 使能
ETACS 增强的全接入通信系统
EXT 外部
EL 发光
ERASABLE 可擦的
Earph 耳机
EEPROM 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PROM 电编程只读存贮器
EIR 设备号寄存器
EN 使能、允许、启动
EXT 外部
I
I 同相支路
IF 中频
INT 中断
I/O 输入/输出
ICTRL 供电电流大小控制端
IC 集成电路
IMEI 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
IN 输入
INSERT CARD 插卡
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M
MCLK 主时钟
MIC 话筒
MOD 调制信号
MODIP 调制I信号正
MODIN 调制I信号负
MODQP 调制Q信号正
MODQN 调制Q信号负
MUTE 静音
MIXER SECOND 第二混频信号
MF 陶瓷滤波器
MCC 移动国家码
MENU 菜单
MDM 调制解调
MIX 混合
MS 移动台
MSC 移动交换中心
MSK 最小移频键控
MSIN 移动台识别码
MSRN 漫游
N
NAM 号码分配模块
NC 空、不接
NO NETWORK 无网络
Q
Q 正交支路
R
RAM 随机存储器
REF 参考、基准
RESET 复位
RF 射频
RFADAT 射频频率合成器数据
RFAENB 射频频率合成器启动
RSSI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X 接收
RXON 接收开
RXIFP 接收中频信号正
RXIFN 接收中频信号负
RF PCB 射频板
RACH 随机接入信道
RD 读
RFI 射频接口
ROM 只读存储器
ROW 行
RSSI 场强
RXVCO 收信压控振荡器
T
TDMA 时分多址
TEMP 温度监测
TXVCO 发信压控振荡器
TP 测试点
TX 发信
TX EN 发送使能
TXON 发送开
TACS 全接入移动通信系统
TCH 话音通道
TEST 测试
TRX 收发信机
TXC 发信控制
TX-IF 发信中频
W
WATCH DOG 看门狗
WCDMA 宽带码分多址
WD-CP 看门狗脉冲
WDOG 看门狗
WR 写

网友:
上次月饼老师 传过一个英文小工具的

网友:
BIOS是什么呢

网友(2014-03-05):
再也不怕电路图中不认识的英文字母了。

网友:
要是早几年 有了这个 恐怕 我就是少走好多弯路了  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奉献哈

网友:
di顶一个,收藏了

网友:
值得收藏顶一下楼主  辛苦了

网友:
不错,我收下了哈!

网友:
正在这里学习http://www.chinafi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