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开机黑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3-05-07):
          今天快下班了接到一台HP520笔记本,开机黑屏无背光仔细看屏幕在开机瞬间有暗暗的一条线,外接显示一切正常。由于此机显卡是集成的,心想是不是屏线的问题,打发客户走后马上拆机,先拆开开关面板上电,用 万用表测屏线插排时,无意间碰到休眠开关,屏幕突然亮了,再次按下休眠开关进入休眠模式了 ,且开关并没有反弹上来,断电直接取下试机正常,看样子是开关引起的,本来打算换个上去发现和开关连接的按钮也有些不太反弾就没有安,经反复测试显示正常,然后报价300元。客户同意修了装机完成。此机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300大洋好挣啊  就这520的机子 还收300  你客人真大方

网友:
这机器修得值了

网友:
直接客户好收钱的,可怜我们这些做同行的了

网友:
这钱赚的轻松啊

网友:
客户是个有钱人啊

网友:
你真走运呀,我怎嘛没遇到

网友:
呵呵  有钱人比这个多,I5换I7  I5的CPU不要了还给300元的工费

网友:
开关久了,里面短路了

网友:
看到你们的价格真好。

网友:
修笔记本,不管大小故障,至少报价200元以上嘛,对于客户来说,它们是分不清故障大小的

网友:
我比较看好这个价格,楼主哪里的报价还是可以的。

网友:
直接客户伤不起

网友:
你客户真大方呀,我们这边的人爱看价

网友:
太轻松了  直接赚300块

网友:
价格确实不错

网友:
天掉下来的饼

网友:
修笔记本,报价还算合理,如果是其它的问题,来回折腾两次就没有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