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适配器的奇怪问题!(个人原创经验,不吝分享)

楼主(2013-05-07):
我遇到一个适配器,当其输出端(19V)短路或者负载阻值很小造成通过的电流很大时,瞬间其输出电压突变为0伏,然后我重新将适配器的输入端(接220V交流电)的插头重新插拔一下,其输出端的19V又出来了!反复做了N次试验总结的这个结果!我想可能是当输出端19V后级短路情况下,适配器内部应该保护了,自动关闭输出电压,当我们重新插拔电源插头的时候,又重新激活开始打开工作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适配器烧坏了无输出(0V),后来一次突然的机会,重新插拔了插座,这个适配器居然又有电了!好神奇的事啊!适配器竟然也自我保护的功能!

网友(点评):
火星移民?

网友(点评):
哇赛!让你发现了!我今天也发现吃饱了居然不饿!

网友:
O O 这不是跟台机电源一样嘛,早就有吧

网友A:
好的适配器都带这个功能

网友B:
卖几十块钱一个的那种适配器应该没这功能吧?修过一台客户说买了适配器后各电路全烧的机器。修死我了。

网友:
很多适配器都带过流 过压保护的呀,这个适配器的应该具有的功能呀!

网友:
这个是只要不是山寨的适配器,是最基本的保护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几十块钱一个的那种适配器应该没这功能吧?修过一台客户说买了适配器后各电路全烧的机器。修死我了。

那他买的那个适配器多半是代用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适配器都带这个功能

哈哈。。。看来我这适配器是好适配器

网友:
看看电脑可以开机不  或者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我买了个代用的适配器  短路后整个都炸黑了,连排插线都烧断了

网友(2014-07-11):
这是个原装的 有保护的

网友:
原装的的适配器都有过流保护

网友:
很正常,它必须得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