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电源里面的Y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搞了一个山寨电源,里面没有emi,其他我都手工焊上去了,就差cy1 cy2是空的,自己想找两个装上去,不知道换个多大的上去,我找了个好的电源看一下,没标值,请教一下应该装个多大的安规电容上去比较合适?

网友:
国标里规定Y电容不大于0.1uF,一般用4700pF的电容,耐压为250V!Y电容的大小关系到漏电流的大小,不能太大,有些机箱接地不好,所以手摸上去有触电的感觉,就是从这里来的,约有110V的电压!

网友:
直接找耐压为250v的就可以了吗?我查了一下!好像耐压250v的,比其他电源里面的y电容体积要小,不知能否换上去!

网友:
专用的安规电容,Y电容大多数用的是交流250V,0.01UF的。网上购买非常方便,0.4元一个。

网友:
专用安规电容国家有规定的,电容品质要有保障,参看别的电路设计安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