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新手维修公共点与MAX8734

楼主(2013-05-08):
来基地快三个月了,快到离开的季节了. 今天实践修板,找老师领了块板开工了,拿到手上左看看,右看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上万用表量量洛,公共点对地400多,非常正常.在打其它电感都没短路,呵 咱就上电呗,测公共点检流电阻PR7 2脚 ,19V 咦,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7132.png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6751.png 这么正常,难道我运气这么好,公共点是好的,不可能吧 ,老师就是要我们修公共点和待机啊,怎么可能是好的,这肯定是个陷阱,知道是陷阱肯定不能往里跳洛,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9169.png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8476.png测PQ2  G19V 5678脚也19V123脚也19V  不对啊,怎么可能,G=S P沟道的怎么可能导通,什么也不说 干下PQ2 ,一测,晕,N沟道的,找了个P管换上去,G极还是19V啊,明显是PR4 PR8没构成分压,PQ8没导通,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8867.png查PACINACOFF# 此时EC没电,不用管)PACINLM393比较器得来,正大于负开漏输出高电平,由VIN分压上拉,在经过PD4稳压输出3.2V高电平的PACIN,测负端脚1.24V正常,正端0V不对哦,呵 ,一看PR23PR28焊盘上光秃秃的,补上,正端1.7多伏,正常了洛,嘛,输出还是低电平,一看PD4也没有,补上,PACIN. OK PQ8导通 心想这下公共点应该出来了,靠,一测G极居然还是19V,这下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PQ8导通了还不分压,什么意思啊,在分析下电路图,看来看去,假设,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2197.pngPC6短路了和PQ4短路,是不是就会出现不分压呢,嗯,想到就干洛,拆下PC6,还一样,拆PQ4好了,换上,公共点算正常了。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2921.png这下就修待机洛,呵,老师跟我连续讲了四天的8734,工作流程那是相当的了解啊 ,检查掉件,目测还好,没掉什么东东,呵,先把芯片到几个管子的G极打下,看断线没,要是下管断线了,上管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上电的,老师知道了是会反向电动势爽爽的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1874.png 一测发现问题了,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1627.png24脚到PQ36断线,飞线过去,好洛,开始上电了,一插不好,电流直接0.03,后级都断开了,待机怎么会这么高,有短路,呵,在次上电,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拔电的准备,快速测20V+19V正常,619V正常,25LDO3正常,18LDO52V多,不对了,估计是被拉低了,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2799.png查VL去向,VL出来后给芯片的6VCC供电,测PR40电阻,47欧阻值变为8K多了,换了上电在测,咦,5V正常了,(但没懂PR40阻值变大怎么会拉低VL,)在测34ON3 ON5  2V5V正常,可 3 5 V还是没出来,呵呵,用老师教的抓波大法洛(此处省略500字)抓电感前端波形正常,后端不正常,换了电感还一样,换滤波电容PC41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4184.png OK,抓到波了,5V在保持一下就掉下去了,嗯,5V是正常的。修3V(前面24脚到下管G极以飞线)搞到这里把上管也测测看断线没,一测还真断线了,从芯片28脚飞线到PC321脚,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7597.pngOK上电抓波,去掉MOSG极波形正常,装上后测电感前端,不对啊。什么波都没有,换管呗,在抓,还是没有,晕了,怎么还没有,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2526.png在换个,还是一样,在想想了,嗯,老师这么喜欢搞断线,是不是断线了呢,一测,还真是,公共点到上管PQ16D极都没通,直接从PQ15D飞线过来。OK,抓波 ,一切正常,万用表测3V,哈,出来啦。 第一次发帖,呵,写了这么多,感觉写得好乱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2237.png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9211.png修好之后拍的,飞线到处飞的,像蜘蛛网一样(蜘蛛之所以能坐享其成,靠的就是这张关系网了 ,咱就不一样了,还是好好修板吧)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1387.png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072.png
在来几张抓波的图file:///D:/Users/CHANGH~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6640.png5V电感前端
3V
电感前端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