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ek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3-05-08):
以前的一个便宜的USB转换器坏了,又买了个Unitek Y-1031,但在使用时碰到了问题。

发现连接这个转换器,硬盘超过320G,在本人的电脑上分区格式化,再拿到别的电脑上就不能正确的识别。反过来也一样。这个已经反复测试过多次,已经是确定的。

但是硬盘容量少于320G,使用上基本是正常的,没有上述的问题。查看该产品的说明资料,表示对硬盘能够支持到3T的容量。

现在判断出,通过该转换器,硬盘只能在一台机子上使用,也就是该硬盘通过该转换器,在哪台机子上分区操作的,就只能在这台机器上使用,拿到另一台电脑上使用就非常容易出问题。

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吗?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比如这样子,一个客户的硬盘,在客户的电脑上,用分区魔法师分的区,有多个分区。现拿到我的机子上来拷贝文件,通过这个转换器,在“我的电脑”里,只发现了一个分区,估计应该是C盘,并且提示说该分区没有格式化,是否需要格式化。且自动的识别该盘的文件格式为“RAW”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而且在“计算机管理”的“磁盘管理”中,该硬盘居然只有一个分区,等于完全没有分区。

但这个硬盘放回客户自己的机子上,用分区魔法师或是其它的分区软件来识别,又是正常的。

网友:
硬盘供电也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