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000墨粉灯亮,但粉仓内还有很多粉,用新粉盒装上去也一样

楼主(2013-05-08):
清零:
LJ2000激光打印机更换硒鼓后重置硒鼓计数器的方法

1 打印机处于开机状态,打开机器前盖(旧的硒鼓单元被安装在打印机内)。

2 按住机器上的启动键(GO键)直到机器面板上所有指示灯亮起(大约4秒钟)。

3 当所有指示灯亮起时松开启动键并把旧的硒鼓单元从打印机中取出。

4 将新的硒鼓单元放入打印机内。

把机器清零以后,再把粉盒左边的那个白色卡子扳到上面去就可以了.注意:扳动白色卡子需要将粉盒左侧的三颗锣丝取下来之后再扳.扳完再把锣丝装上.完成之后重新把粉盒放进机器就可以了.

<联想LJ2000加粉后墨粉灯常亮>如何解决!

解决办法:

粉盒左侧有一个半圆齿轮的拔杆,它是机器上粉盒复位的机关,新粉盒的拔杆开始是在靠硒鼓那端的,装上去时触动机内感应杆.就转到了对侧.机器也开始对粉用量计数.打印到一定时候就会亮缺粉灯不工作了.我们只要把同侧三个螺钉下了,拆下组件盖把拔杆转回头,再装上盖板组件放入机器就可重新计数了.(倒转磁辊齿轮了行)呵呵,粉盒上还有两个光感口,应是机器给粉仓内搅拌轮计数的,从而判定粉用量。

网友:
分享一下!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高手勿喷!

网友:
这是哪年的教程呀

网友:
如果能配上图片那就更好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是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