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关机后···

楼主(2013-05-08):
联想B460关机后,开机键、开机电源指示灯、无线指示灯常亮,但是机器已经关机。二次开机开不了,得重新拔插适配器才可以重新开机。高手们这是哪里的原因?
修之前是不触发,刷过bios  旁边的8脚小芯片。不触发不是B460的通病吗?刷了之后正常,客户用了一晚上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求救···

网友:
感觉像是之前有过进水的感觉。你拆机没发现什么吗?

网友:
开始没出现这问题`拿回来再刷一次先啊

网友:
再刷bios试一试,应该是bios版本不稳定的事情吧

网友:
试试再刷一次BIOS

网友:
刷桥的bios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换过桥,就是关机关不了,是不是BIOS问题?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一样的  问题   我确定是BIOS的 问题    但是没有找到好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