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黑屏

楼主(2013-05-08):
我这里有个华硕的本,昨天好好关的机,今天打开就黑屏,连接显示器可显示,就是本屏稍微亮一下,还是黑屏,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外接可以亮的话就是显示器,或者排线的问题撒!

网友:
亮一下就黑了,就是高压条了,234591.com

网友:
这个也不能说绝对的,屏、屏线、高压、主板都有可能!

网友:
本本亮一下的时候能正常显示吗,如果能那就查下高压的条件,替换下屏。我刚修了一个ibm的就是开机亮下就暗屏,led的屏开机我就无电压了。最后是休眠键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啊

网友:
楼主先换跟屏线 在焊显卡 估计这2样问题大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华硕笔记本大多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持续点亮灯管  看看屏幕图像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