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开盘恢复三星硬盘数据,100%恢复

楼主(2013-05-08):
三星SP0802N   TK200-04通电敲盘,自动断电,然后又上电敲盘,客户反应硬盘原来时认时不认,后来成了敲盘,手里正好有一块,三星SP0842N   BH100-35.果断换上磁头,通电自检音正常。进系统很慢,估计是原来有坏道引起,重启机器,进PE系统,分区都在,数据也在,只是D盘数据顺利导出,E盘数据只要一拷就时示格式化,估计坏道太多,后来单文件,挨个拷贝完成。至此,第一次成功开盘读取数据100%完成(徒手操作).把原来坏磁头换回去,故障还是敲盘,看来磁头彻底坏掉。

网友:
貌似楼主描述的比较简单哦。

网友:
徒手操作
在常规下换头的吗

网友:
这也是个牛逼人物

网友:
这块硬盘放了一月多了,里面有些帐。我一直没有合适的硬盘,这几天收些硬盘里面正好有块差不多的。80G硬盘几十块钱的事,不成功当学习了。结果换上自检音正常,分区,数据全在,只是还有不少坏道,拷起来费了些时间。(拷完数据,把头换回好硬盘,原来一点坏道没有的硬盘,出了285个绿块,这可能是常规环境下换头导致的。)

网友A:
你这样做,只是幸运的找回了数据而以,但是你那两个硬盘是绝对报废了。

网友:
要的是数据,硬盘无所谓,50块钱80G的硬盘,800块钱恢复数据。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只是幸运的找回了数据而以,但是你那两个硬盘是绝对报废了。

问谁能做数据恢复
开过了的盘
可以再正常使用
而不频繁出坏道?

网友B:
LZ胆大,不过无图,无真相。我们在无尘柜里开过的盘,盖上还是和正常盘一样,不会有坏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胆大,不过无图,无真相。我们在无尘柜里开过的盘,盖上还是和正常盘一样,不会有坏道。

小俊麻烦推荐款无尘柜吧。常规环境下,只要打开就会看到有灰尘落上,不可避免,如果有款不错的无尘柜,我会尽快入手一台。(置于无图无真,如果常开盘的应该知道,三星80G的头换起来难度不是很大,只要仔细熟练,并不是太难。)

网友B:
无尘柜江苏一带都有,基本都是那边的。价格在20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只是幸运的找回了数据而以,但是你那两个硬盘是绝对报废了。

80盘的价值 和数据的价值  大哥不会不知道哪个重吧。。

网友:
不用无尘柜开盘 还成功了 人才 人才 佩服

网友:
看来以后无尘都不好卖了

网友:
LZ说说三星的换匹配磁头要满足啥条件? 我看你这个几乎没有动上型号也换头成功了。

网友:
楼主厉害,牺牲2个盘,找回了重要数据。

网友(2013-06-12):
嘎嘎  这个成功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尘柜江苏一带都有,基本都是那边的。价格在2000元左右。

版主可以给个无尘柜的厂家地址 或电话吗谢谢

网友:
你也是个牛人啊

网友:
幸好容量不大,容量大的话,灰尘影响会很大。
而且,最后不要用PE系统,速度要慢很多的,用WIN2003的系统比较好。

网友:
家族不同 磁头可以通用 学习了。。。。

网友:
估计楼主也是没有刻盘工具的 要是有UDMA 和 MRT 刻一下盘在读取 效果要很好

网友(2013-07-13):
楼主简直太牛了 竟然换了头 还能往系统里跑 还是在PE下考的数据 就是不知道盘是不是就在店面柜台上拆的 真是强 强人越来越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