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windows8,怎么在待机下占用的cpu频率都高达百分之五十多?

楼主(2013-05-08):
求解,自己下的windows8 旗舰版,装到笔记本上,发现在待机下cpu的使用频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多,cpu是t7900的,至少不垃圾的cpu怎么使用率这么高啊???      求解啊,,,

网友:
你要看看是哪个进程占CPU啊

网友:
既然能看到CPU的使用率,还能叫待机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散热不良导致CPU占用率过高,不然你换装XP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散热不良导致CPU占用率过高,不然你换装XP试试啊

不是,xp就正常了,windows7也正常

网友:
看看进程,哪个进程占用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支持W8呗

有可能吧,但有的电脑又用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