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上CPU掉电。

楼主(2013-05-08):
收到一个杂牌主板,故障现象是插上CPU供电,不上CPU不掉电。插上cpu就掉电,查了CPU的供电上管和下管都没坏。CPU是775针的。CPU也更换过。哪位大侠给指点迷津。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通上电,过四秒掉电?

网友:
假负载测下有没断线那些空喊

网友:
cpu座,北桥虚。

网友:
CPU座子加焊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

网友:
量下CPU供电波形,看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不上U不掉的是因为COU没工作,工作以后某处出了问题才掉电保护,你可以先不上U测一下各路电压,比如北桥供电,还有12V四插是否短路。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一切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cpu座子,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