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和液晶屏连接的线路板烧了!

楼主(2013-05-08):
本人菜鸟一枚,平时只会换电源板驱动板灯管之类的!屏板烧掉这类问题没碰到过,请教高手大侠吗,这问题好修吗
如图所示!

特写

网友:
烧的元件是双二极管吧,你先换掉,然后打下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烧的挺厉害的~

网友:
找图纸或是同样机器看看型号  更换后测试有无短路试试

网友:
看看那里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如果没有那就换掉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修好的。。没问题的。。加油

网友:
修好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元件可以换  找到型号  查出来为什么它会烧

网友:
这个小6脚管容易烧..具体型号也不详

网友:
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