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0ij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线不开机

楼主(2013-05-08):
手上有一台ASUS k50IJ 只有单独用电池可艰开机,用电源线和电池一起不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源线也不可以开机,不过可以正常充电,或者拨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3,5V者正常的

网友:
查一下电源口到保护隔离的电有没有过呢

网友:
看下图纸保护隔离电路 充电芯片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