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G53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5-08):
接到机器说不开机!直接拆开!目测看不出问题,打关键测试点无明显短路。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按开机键不触发!测量无3V,5V。于是打开PDFVIN  13.5V不正常!REF  2.4V正常(说明芯片ISL6237IRZ是基本好的。)。于是查主供电PQ37 的D级 19.6V正常,G级6V正常!S级19.4V正常。13.6V不正常!断定PQ38不良!更换后PQ38  D级正常。开机触发了!接屏可以亮机。于是装机。装好后装上电池接可调电源“啪啪”表直接跳5A!悲剧啊大短路!于是取下电池又测,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正常。于是再拆机修保护隔离电路仔细观察发现PR121掉件,补上后故障排除  由于没有权限发链接  图片就发不成了

网友:
请教大家怎么添加图片

网友:
可以换按键 看看

网友:
掉件,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4-02-04):
嗯,有图的话人家看得会更详细一些。我看到啪啪的时候有点冷汗,嘿嘿,居然没把充电芯片烧了,不然楼主可以写的东西更多。

网友:
很不错  看懂了   有图更完美

网友:
看得有点晕,可以把原理好坏的标准,介绍的等详细吗?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PQ38和PQ37是一对上下管吧,最好能附上图纸,排查掉件,最好靠图纸,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