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进水不开机到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3-05-08):
型号:IBM R61
故障:进水,不加电,待机0.01A
进水位置:本地网卡芯片周围。
维修过程:处理完进水部位后,测公共点阻值和各测试点阻值都正常。经测量发现U61(BD4716KTV)37PIN短路,翘起外接C616后还是短路,拆掉U61阻值恢复正常,更换U61后OK亮机,装机后发现,电池不充电。 电池和电源同时插上开机后大短路,拆机继续维修!U42(MAX8765)1PIN,1.2V,明显不对,外接电阻R584R227无穷大,更换后正常。 U422PINLDO0V不对正常为5V10PIN2.2V对。12PIN0.9V不对。更换U42后,LDO5V。还是不充电。后测量发现LDO,经R213R721后转换输出电压不对,实测是1.4V。正常为3.3V 测量R213R721阻值不对,更换后R213R721后输出3.3V。插上电池(无开机)充电电流2.26A。此机维修结束。
如有不对请大师们指出!

网友:
看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再看看电池本身有没有坏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值得顶。

网友:
修的很不错,思路很清晰,没有走弯路

网友:
细路很清晰  图纸看的很明白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LDO这个信号 是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线性电压 开启信号吗 为开启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工作使用吗

是的。充电芯片自身产生的。

网友B:
都这么详细还能有啥意见呀,来实物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这么详细还能有啥意见呀,来实物图吧

不好意思!机器是外地的很着急,修好直接发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性线性 开启信号 是不是连接芯片周围的 充放电场管 的呢 同时 也给 场管 G级提供 导通电压波形 ?

作为自身使用和上啦用的。请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13和R721是不是LDO线性电压开启信号引脚的上拉电阻和接地电流反馈电阻呢

如图:  这个这个电压所到的地方。

网友:
很久没有修道IBM的机器了,这机器维修思路很准确,算的上IBM机器高手了。

网友:
IBM充电故障倒不是很多 以前遇到的 20Ω的电阻容易坏

网友:
坏这么多零件都能修好,实在是佩服!绝对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