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a_mb 2.0

楼主(2013-05-08):
这机器来的时候开机不显,客户说进水了,拆开一看,没有一点痕迹,i5-460M ATI独显,hm55架构,上电测试,裸板,正常跑马1.8    1.9 多 不显示,上论坛看看说BIOS问题,各论坛下了7.  8  个BIOS都不行,刷后,跑马,电流到1.8 左右掉到1.3 然后风扇开始狂转,(有的桥会发烫)不显。内存,CPU换过, 显卡,加焊,不行重植不行!~· 无解了亲们··

网友:
那样狂换是靠运气啊,外接显示试了没呢?  你那情况可能有短路。。。

网友A:
还像是bios的问题,再找个刷刷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像是bios的问题,再找个刷刷试试

刷了好多,看着文件前面跟最后的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啊··

网友:
要看内存上的绿条。。那才是版号。。对这那个下、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修过两台类似的了。加焊HM55完事。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好多,看着文件前面跟最后的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啊··

哦,那等你修好了,分享分享怎么弄好的

网友:
修不好要卖吗。 我回收

网友:
这个华硕的机器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两台类似的了。加焊HM55完事。楼主不妨试试。

饿 定了个显卡  回来试试在  不行了就搞桥

网友:
新显卡回来上去跟以前一样,跑马你显,下了内存上的版号K42JP  的bios也是一样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