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82jv风扇转不停

楼主(2013-05-08):
n82jv 机器来时不亮,刷bios好了,现在是风扇转不停 BIOS刷过很多,没办法过来求助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哎,哪位老大有BIOS分享下

网友:
是通电就转吗?  还是只有开机转不停?  LZ要说清楚啊  挣不好不是BIOS的事那

网友A:
不是通电就转,正常开机系统进到WIN7图标要到桌面了开始转一直就这么一个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电就转,正常开机系统进到WIN7图标要到桌面了开始转一直就这么一个速度

PE下看看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下看看是不是也一样

是一样的,发现不进系统 开机要不了10几秒钟就会长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发现不进系统 开机要不了10几秒钟就会长转

温控看了吗

网友:
此机器已经搞定,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楼主

网友:
说话怎么说一半呢,维修过程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