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5-08):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535笔记本开机屏幕黑用可调电源开机跑到1.07不动了,拔掉内存跑到1.03,无论是1。07还是1.03期间都会从0.7调至1.07或者1.03郁闷,忘高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直接干北桥 秒了

网友:
我晕,我觉得这个悬乎把 ,上来就直接干桥?

网友:
如果后怕就先用风枪吹一下!确定了在上焊台

网友:
一般直接就干桥的,不行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