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各位苹果大神,苹果电脑支持PE启动吗?

楼主(2013-05-08):
我这个一体机机器装了MAC跟XP,XP密码忘了,所以想用大白菜PE里面的工具来破解系统密码,,按ALT发现根本就没找到U盘,再用移动硬盘做了个PE,可还是没识别到,于是买了张GHSOT版系统,看里面有没有破解密码的工具,谁知,按ALT也没找到光盘,心想,会不会是GHSOT版读不到呢。再买了张纯净版,再试,还是没找到光盘,再买了张win7纯净版,哈,可以读到了,再买了张GHSOT的win7,心里乐啊,也能读到了,但是一直卡在系统主界面上。后来我在想,买的XP都是CD,win7是DVD,XP所有都读不到,DVD的win7就可以读到,那是不是CD不行?折腾了很久。心累啊,真心向各位苹果大神请教,这个如何解决啊?

网友:
支持,我以前给客户装过win7的

网友A:
lao mao tao老毛桃

网友:
好像是按着一个什么键不动才行,百度上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o mao tao老毛桃

你真的用老毛桃成功在苹果电脑上启动过?用的什么U盘

网友A:
启动是可以的。不过苹果密码没破过,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支持U盘启动的    按住option键  就可以选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U盘启动的    按住option键  就可以选择的

你试过没有?请问你用的是什么PE版本,什么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是可以的。不过苹果密码没破过,不知道可不可以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U盘,什么PE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U盘启动的    按住option键  就可以选择的

楼上的办法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没有?请问你用的是什么PE版本,什么U盘

噢  你的是一体机啊  看错了   应该也可以的   我用的是飚王的U盘  自己做的P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噢  你的是一体机啊  看错了   应该也可以的   我用的是飚王的U盘  自己做的PE

高手啊,我能加你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我能加你Q吗?

我菜鸟来的
364064245  菜鸟交流群 163752525

网友:
苹果装WIN 系统直接用外置光驱就行了、

网友(2013-07-11):
用外置光驱启动 PE,适应 大多数 Macbook

网友(2013-08-14):
用外置光驱启动 PE,适应 大多数 Macbook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7141-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赵晓龙你说了什么不堪的话。被禁言了 。

网友(2014-02-07):
解锁WINDOWS的密码可以用光盘进,OS X的系统密码就可以在OS安装界面完成的

网友:
可以支持U盘启动。但貌似只能装安装版的,进PE 会出现英文然后卡死在那里

网友:
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