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mv5209C 没有待机电压,按开关无反应,有3.3V

楼主(2013-05-08):
接机时能点亮,进系统蓝屏,顾客说,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后点不亮!拆机后待机电压都没了,按开关无反映,本人是个菜鸟,求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A:
LZ这不是粘包了吗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3V没5V啊   还是都没有了?  估计这机器摔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这不是粘包了吗   那你现在是不是有3V没5V啊   还是都没有了?  估计这机器摔过

我用风枪吹BLOS就有待机,但是按开关无反应,没吹了,待机也掉了
,会不会北桥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风枪吹BLOS就有待机,但是按开关无反应,没吹了,待机也掉了
,会不会北桥挂了?

吧IO和BIOS和周围的电容电阻都加焊一遍  再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吧IO和BIOS和周围的电容电阻都加焊一遍  再看

加焊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焊了,还是老样子

看开关部分有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开关部分有无电压

都有电压的!BLOS会不会照成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