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不过内存

楼主(2013-05-08):
内存是3带的  电压都正常 时钟 也打过灯座,就是没有内存检测信号。该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用诊断卡跑3E,该怎么办

网友:
先刷BIOS,我有成功的例子。

网友:
什么机型,什么型号,

网友:
查内存总线供电118 238供电是不是3.3V,    236脚SPD 还有1脚,等供电是否正常,我记得是这个测试点,之后查一下时钟和数据地址线是否断了,如果都正常,先刷BIOS,再就加焊CPU座子,和北桥,最后还是一就报废了

网友:
小喇叭响吗,有时候,诊断卡不一定准。

网友:
插内存不报警的话查排阻

网友:
刷bois不行的话,直接杀桥,我修的AMD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