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10m 电源接头

楼主(2013-05-08):
5310m主板的电源接口在主板之外的电源小板上的,手里没有,主板往电源小板上的线是四根,怎么直接接电用啊,我是菜鸟请指教

这个是接口图纸

网友:
这是HP大头吧,一般的话接两个就可以了,这个中间有一个信号针的,不插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