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H242黑屏检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3-05-08):
首次通电可以正常开机,接入信号也能正常显示,但显示颜色偏深,所有按键都无反应,拔掉电源后再重新插上,蓝灯一亮即时息灭进入不通电状态,此时STB(ON/OFF)处于低电平状态,3.3V、5V、18V供电正常。重写MUC程序故障不变,测晶体脚电压很低,试着更换14.318晶体后开机,长时间通电验证正常。
华硕
ptmanager
发表维修实例贴。

网友A:
(562 Bytes, 下载次数: 74)

网友(2015-05-04):
没用的.我也一样估计是屏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