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植株咨询

楼主(2013-05-08):
植株时用风枪吹锡珠一般吹多久才合适

网友:
风速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手感 风速调3到4之间就OK 把前边的头去掉(这很重要)这样就不会把珠吹跑。温度个350-400。慢慢吹 看到珠动了就不要在吹了。吹久了芯片会坏

网友:
以上回答希望对你有帮助。。。不懂可以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