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 LTM190M2-L31 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3-05-08):
今天接到一个方正19”液晶屏,开机下面出现很多线条,屏上下抖动,点屏也是一样,断定是屏电路问题,拆开了发现电感和旁边一个IC很烫 可能是后级短路,
把N10 2个D3、D4 焊掉,问题解决;那2个D3、D4 可以不上吗?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横向闪屏吧...

网友:
D3 D4 起什么作用 有人有图纸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1个小时后下面2有条亮线,有时抖动

网友:
只闪一阵子,后面就不闪了,就下面有2条亮线

网友:
D3和D4可以用6根二极管代换不

网友(2015-08-27):
像楼主说的现象三星屏遇见的比较多。但是基本都修复不了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董会会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一块,用一阵又会是一样的故障,D3 D4卸掉用不了多久,  不过发现卸掉D3D4后  VGLP下降6V左右,VGH升高2v多

网友:
这款屏  估计应该是集成在玻璃里面的tab坏了,侧边的 。直接报废算了

网友:
今天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显示器画面抖动厉害 5v被拉低到4.4v  VON 30V VGL 都正常 想换主控 实验实验 可惜手上没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