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WD 500G硬盘怎样看板号?

楼主(2013-05-08):
各位同仁手头有个WD 500G 蓝盘,盘体是好的电路板可能有问题,想换个电路板,不知怎样看板号?发个图片上来

谢谢

网友:
贴标假盘

网友A:
你的电路板是701477的。

网友B:
电路板上,斜口边上刻着版号呢。。你这张照片闪光灯反光的部分

网友:
板子是159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斜口边上刻着版号呢。。你这张照片闪光灯反光的部分

反光部分是 2060-701477-002  是这个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板是701477的。

2060-701477-002 是这个吗?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

这个硬盘在BIOS里面能识别的到,但是启动很慢,进不去系统,用分区软件也看不见分区,是不是盘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

这个硬盘在BIOS里面能识别,但是启动很慢,用分区软件也看不见分区,是不是盘体有问题?

网友A:
你要用MHDD来检测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MHDD来检测判断问题。

MHDD下面能识别,但是已扫描就出现红字 error:drive not responding or operation canceled    User break  RECAL FAIL 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盘应该没认盘,只认到了电路板的家族号,这个你没有专业知识和工具是修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光部分是 2060-701477-002  是这个号吗?

就是701477

网友:
新浪潮  真很牛   我也学习了   感谢 大家

网友:
要是用上我的PC3000支持的话,就可以很快搞定了,但是不支持

网友:
你这个盘,不是电路板的问题,不要换它....是固件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