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M4N68T,挡D5D4

楼主(2013-05-08):
今天一同行送来一块主板华硕M4N68T,开机不显示,挡D5D4,刷BIOS,无果,查显卡连单桥电容对地阻值,都是324,正常。
毫无头绪之下,把CPU拿出来,刷CPU座灰尘,再吹了下,装回,竟然奇迹般的显示了。连试好几次,不断安装CPU,对CMOS放电,均能开机,等放机一天,明天试试还行不行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这样,故障怪怪的,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碰到华硕M2N68的板,档D5, 查内存电压:1脚有1.25V,64脚有2.42V,明显不正常。
怪怪的,换掉一822排阻后,正常跑完。OK了。

再量电压,还是这个电压,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先板卡后芯片。。。。。。

网友:
把集成网卡取了,试测试一下,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块华硕的,忘记型号了,挡D5,后发现时CMOS电池虚电引起的,拿下来测量电池电压正常2.9V,装上去电压就被拉低到0.9V,断开双二极管又正常。呵呵

网友:
怪病还修的就好修,不好修的也有

网友:
近来遇到档d开头的一例是io跪脚,更换io修复。

网友:
这种事情经常遇到.修同行的板,洗洗座子就可以跑码了,原来是不跑码的,没有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