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F6V 二次触发不了问题

楼主(2013-05-08):
华硕F6V ICH9
故障:第一次插电触发正常,能进系统,但关机断电后重新拨掉电源头重新插上就不能再触发

触决:实测拨掉电源头后测SW3805没有电压,再继续找上拉电压,+3VA_EC正常有3.3V,再查+3VA也是正常的,但为什么没有了上拉电压呢?此时走了弯路,换了个EC,没用。在正常触发的情况下,测R3439应该有个+3VS电压,但是重新拨掉电源头后+3VS电压就没有了,看来问题就到了,就继续追查+3VS是由待机芯片PS51020 +3VO转换出来,问题已经非常透明化了,马上找了个PS51020换上,触发后再拨电源头可以触发,说明是待机芯片不良导致拨插电源头后不产生+3VS电压,而EC正需要这个电压来工作,所以条件不满足,按开关是没有反应的

网友:
描述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将就看哈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下图哇